华擎B85小板,网卡坏、挑内存、U口不正常、不稳定的维修

楼主(2020-03-10):
弄了块华擎小板,有些地方有点点腐蚀,清理了一下。发现网口座边的一个小电容严重腐蚀,查点位,编号L5C13,容值1UF,换好后网口正常了。

上电测试发现,这块主板挑内存,上两条内存不开机,找条能开机的内存点亮,进系统后U盘找不到,就像没有插上一样啷个,测试桥1.05V供电,发现电压在1.04-1.05来回跳,根据以前修775板子经验,电容估计有问题,干脆将内存供电、桥供电的820UF固态全换了,反正也就三个。顺便将厂家省略的核心电容也给补上,开机OK,试试刚才点不亮的内存,试试插两条,都正常了。
       下次记得用示波器打打,可惜了。

网友:
犀利,一针见血的故障维修。

网友:
角落里的小东西,焊接技术要求挺高的。新手有点搞不定

网友:
角落里的小东西,焊接技术要求挺高的。新手有点搞不定   这是要看功夫和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