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 REV 1.2掉电重启无CPU供电

楼主(2020-03-10):
GA-B75-D3V REV 1.2掉电重启无CPU供电 9583G EN脚0V..跑线去到CPU风扇座旁三极管掉丢亮机

网友:
没有en还是比较好搞的,最怕的是条件貌似都满足就是不出供电,而这种管理芯片都是qfn封装的,难焊啊

网友:
这帖子如果没有对应板子 没多少好参考的 要圈出重点 红圈什么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怕全板电压都有,最后不出CPURSET

网友(2020-06-26):
好贴 原来没有开启信号啊

网友:
9583G EN脚电压多有还是不出供电 这是什么鬼

网友:
烙铁弄一坨锡上去,镊子夹一下,不就掉了
风枪吹的黑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