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戴睿R9PRO笔记本BIOS和IT8987E的EC程序原机读取

楼主(2020-03-10):
\n\n戴睿R9PRO笔记本BIOS和IT8987E的EC程序原机读取绝对好用的

W25Q64FV戴睿R9 PRO-BIOS 版号是A81-MB-VERF.zip

网友:
戴睿是戴尔的表哥!没毛病的山货吧?

网友:
是没有问题的机器用RT809H读出的BIN程序,客户是来修没有声音的故障的!机器无其他问题,顺手备份一下免得以后找不到,放心下载即可!

网友(2020-05-12):
如何在线读写IT8987E,能说下方法吗,有809H,谢谢

网友(2021-05-31):
版号是A81-MB-VERF带独显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3-01-08):
我的是进系统慢,有时候灰屏,刷上这个开机电流定0.176不知是要改ME么

网友:
EC程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