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卡子扳断了,它还是特殊型号,我哭了!

楼主(2020-03-10):
这是个老顾客了,当时把断的卡子给他上起也能用。这次不得行了。这是0.4间距的,淘宝都买不到。拿薄片片垫也不得行,只能识别usb,识别不了声卡。

网友:
打点胶粘死

网友:
我垫垫片都不行,胶更不行了。这个需要很大的压力才能起用

网友:
可以用usb的耳麦

网友:
音频都没得

网友:
曾经用amd  cpu胶盒子减一出来,垫进去。不是散热器的胶盒,散热器的胶盒太薄了。

网友:
买料板吧  如果运气好买到的话

网友:
把里面的针挑下,然后把卡子还装上塞上点硬塑料片!

网友A:
座子去掉,把排线焊接在焊盘上,

网友:
用同等宽的排线往里塞!硬度高的!

网友:
老Sony机器吧

网友:
我觉得10楼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子去掉,把排线焊接在焊盘上,

你这个办法最靠谱

网友:
办法总会有的,只是你不想动动手!

网友:
料板吧  如果运气好买到的话

网友B:
慢慢来,最好找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来,最好找找板

我在淘宝卖这款板的商家那里买到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