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不开机秒杀维修

楼主(2020-03-10):
同行拿来的机器说不开机
接上电源绿灯不亮。迅速拆机。。。

找到3.42V 电感 测量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追查芯片。测到芯片供电也为0V

芯片供电保险前端有16V

看到保险电阻已经烧断
拆掉保险,测保险后端为短路状态
追查保险后面连接到两颗电容
观察到一颗电容短路

拆除电容。补上保险和电容后。机子顺利修复

网友:
这生意好呀,天天有这事,发财了

网友:
这生意好呀,天天有这事,发财了:l

网友:
细心观察就能捡钱

网友A:
一开始是怎么想到先找3.42V来测量的,我没修过笔记本,想学习一下。

网友:
你很厉害,我佩服你。

网友:
我这等菜鸟,只有看的份!高手

网友:
秒杀的机器,不常见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损坏外观不会变形,变色?只能测量?

网友B:
我是学徒工,感谢老师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支持 反对

网友:
理论实践的结合

网友:
电容是福利院派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是怎么想到先找3.42V来测量的,我没修过笔记本,想学习一下。

ec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学徒工,感谢老师分享!

实地有电脑维修培训班,可以来咱们实地系统的学习一下哟!培训咨询加微信:xunweikefu6

网友:
秒杀是每个维修人的梦想

网友:
真是秒杀,关键是基础好。

网友:
这个机型A1425   料板贵的一笔   还断货

网友:
短路的机器好修。。。。

网友:
一针见血  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是怎么想到先找3.42V来测量的,我没修过笔记本,想学习一下。

正常情况下,这是比较早出来的一个电压

网友:
强悍才能秒杀。。。

网友:
主板短路其实还是比较好修的 楼主观察仔细很快就锁定了问题

网友:
好羡慕楼主,信手拈来就解决故障,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笔记本电容坏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是怎么想到先找3.42V来测量的,我没修过笔记本,想学习一下。

绿灯不亮说明EC没识别到适配器,首先就要查EC供电等条件了。

网友:
几百大洋到手,美滋滋

网友:
小毛病大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这种还是好修的

网友:
苹果的保护还是不错的

网友:
捡钱成功,会了就不难

网友:
短路的机子好修,如果是失容我就没办法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是怎么想到先找3.42V来测量的,我没修过笔记本,想学习一下。

苹果笔记本的特性

网友:
发财小电容 加 保护电感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路过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捡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