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有电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2020-03-10):
今天遇到两台了。bios和时间保存不起。电池3V。更换电池解决。

网友A:
不是电池问题,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问题,是接触不良。

我取下来重上也不得行。下次遇到试试你说的这种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是接触不良。222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