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1060 人为故障求助

楼主(2020-03-10):
接手一块映泰1063显卡,上家修过还人为拆掉了一个芯片.现在是显卡各大供电没有核心供电缺少5v供电少个8脚芯片无法工作。有修到映泰1060 3g的老哥帮忙看下蓝圈里是哪两个型号的心脾谢谢

网友:
这还要看么,基本可以判定是一个DC-DC芯片了,SOP8封装,太多可以替换的了

先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旁边的2R2电感是不是连接到这个8脚芯片的,如果是就肯定是DC元件的LX脚了。接下来就找输入电压是哪脚,其次找GND地线,接下来找FB脚(有连接电阻,电阻另外一端接电感)。最后就是开启脚和Powergood脚,这个基本找到就能有替换芯片了,根本不需要找原来什么型号的

修东西都找原来的,那不得累死

网友:
我怕输出电压不对烧掉,这卡没修到过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