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ad mini2 无wifi 维修

楼主(2020-03-10):
很久没搞老平板了 疫情期间更是紧张,休息的人都发蒙了这不就遇到一个进水不开机的mini2 拆机发现进水都在屏幕插座位置,清理后用表测试能开机不显示。电池没电压激活后电压瞬间就没了,原来电池保护板都已经烂掉了,换个屏幕电池正常了,
进系统后测试发现wifi灰色的  接下来就修的曲折了,打值可以测量到的供电点都不短路,电压也有,仔细观察主板除了进水处理过的地方没有在发现其他进水位置,拆掉打值都正常,手上没有多余的wifi芯片,只能拆好主板的测试了,这样更简单能有效判断是不是WiFi本身问题还是CPU问题了,因为进系统关于手机里看不到wifi地址,读不到信息一般都是线路问题了,但是主要线路直通CPU
交换后发现依旧打不开wifi看来不是wifi芯片问题,正要放弃的时候发现时间不对,更改时间就黑屏重启,接下里大家都知道什么问题了, 简简单单的问题搞了一上午

下面总结下 wifi思路,觉得平板的还是简单的,旁边大电感能测到3V电压, 旁边测试点打值400左右,1.8V电压  进系统能看到WiFi地址说明问题处在wifi 本身,没有说明断线,CPU通信问题。还有就是时钟  更换电源旁边晶振,手机上也经常遇到时间不准,不能自动获取时间的都是换它

网友:
老司机,好有材

网友(2020-04-16):
今天遇到一台mini3 不开机换电源开机没WiFi,看了楼主的帖子修好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