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是啥芯片

楼主(2020-03-10):
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无法触发,上电0.14v,这个芯片烫手。

网友A:
芯片丝印 2F= 上淘宝搜索 2F= 或者2F= qfn 就可以找到具体芯片型号了,然后迅维搜索芯片型号,找一个对应图纸查看

网友B:
2F=RT8230A 2E=RT8230B
2D=RT8230C
3C=RT8230D
3D=RT8230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F=RT8230A 2E=RT8230B
2D=RT8230C
3C=RT8230D
3D=RT8230E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那是不是所有2F=的芯片都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丝印 2F= 上淘宝搜索 2F= 或者2F= qfn 就可以找到具体芯片型号了,然后迅维搜索芯片型号,找一个对应图纸查看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那是不是所有2F=的芯片都可以通用

是啊,2F= 后面是制造日期,这个不重要。

网友:
~_~等号前面是型号,后面是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2F= 后面是制造日期,这个不重要。

明白了,谢谢。受教了

网友B:
一般来说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有可能是EC坏也有可能是RTC电路或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有可能是EC坏也有可能是RTC电路或是桥的问题。

是不是必须要更换这个芯片才好判断其它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理论家,不如直接给出答案。

网友D:
丝印反查网下次去查一下就查出来了

网友:
淘宝买个这个 换上   这个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印反查网下次去查一下就查出来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