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LZ8MB8E0 U410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0-03-10):
联想U410 版号DA0LZ8MB8E0开机屏幕只有白色红色绿色蓝色显示,测量集显电压出来一下就没有了,刷了BIOS 请教那个修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屏跟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外接可以吗

网友:
集显电压 很多都是出来一下    集显供电有的机器不是一直有 的

网友:
外接显示呀,就是屏幕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