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指纹无法激活

楼主(2020-03-10):
苹果维修机带电源后,指纹突然不行了,求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还原下系统 试试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样啦

网友:
指纹断线,或芯片坏

网友:
确定不是指纹排线断了或者更换过指纹,打一下指纹座阻止,测测指纹有没有升压

网友A:
是什么机型呀 现在是不返回 还是灰指纹 还是不能录指纹 说明清楚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机型呀 现在是不返回 还是灰指纹 还是不能录指纹 说明清楚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苹果7.指纹己经变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7.指纹己经变灰了

大神,什么问题啦!我就是搞了下机带电源,装上机就这样了

网友C:
估计修基带 不小心弄坏指纹了  重点检查指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修基带 不小心弄坏指纹了  重点检查指纹电路

大神你有指纹的线路图纸吗?可以发给我钱看下吗?我刚学维修时间不长,对线路不会点查

网友:
不至于吧  换屏幕试没 这个可能最多

网友:
排除指纹键好坏再查主板   放到其他主板上爱思能读到串号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