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8743a

楼主(2020-03-10):
ps8743a这个芯片什么功能?  联想 NM-A901       是这个机子上用的   没图纸   typec 充电口 小米机子上见过  有没有类似图纸

ISL9237HRZ 是充电芯片
公共端应该不是19V  降低了的

网友:
这个芯片 要23

网友:
这个芯片 要23 1111111111111111

网友:
type-c 芯片 。。一就是USB-C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tp c数据交换的

网友A:
USB 和 DP 一起的。。。

网友:
谢谢  他影响公共端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和 DP 一起的。。。

谢谢  他影响公共端输出吗

网友:
电源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他影响公共端输出吗

这个不知道,看看它怎么连线的。。。没图纸太难了,实在怀疑就先换了看。。。

网友:
维修最怕的就是遇到没标识 的主板,短路还好如果是进水腐蚀的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