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蓝宝石显卡风扇不转

楼主(2020-03-10):
蓝宝石显卡 r7 260x 1g  温度要上到90+才会转,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网上没找到配套的bios也不敢乱刷,求大神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用软件改一下温度曲线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改一下温度曲线就可以

大神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黄线飞个5v持续转

网友:
先备份 再刷啊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下载个MSI Afterburner还简单些,也可以设置温度曲线,设定一下开机启动

网友:
谢谢各位给的方法,我都试试

网友C:
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个问题

弄了半天原来还是风扇的问题,原装的不转,新买了一个又是老问题,再买了一个终于正常了,我还一度怀疑是不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