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异色,输出变色,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楼主(2020-03-10):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显卡显示异色

网友:
显卡问题吧  这种显卡核心出问题

网友:
不是板载的先换个u试试

网友:
这种正常 老机器 就这样     换显卡

网友:
曾经遇到过几次,是驱动原因。重装系统,再装驱动就好了。你可以先进pe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驱动没装老机器只有256色

网友:
计算机右键属性 设备管理器 显卡 感叹号 代码43就是显存或者核心虚焊

网友:
可以先软后硬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楼主注意一下bios资料是否正确

网友:
新显卡加焊核心,老显卡看看供电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要怎么处理

网友:
显存问题比较大,显卡驱动都排除了吗

网友:
驅動程序未裝好

网友:
驱动原因,刚好碰到一个。更新驱动好了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 我看着就像花屏哦 大哥

网友A:
驱动完整吗?多重装几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完整吗?多重装几个版本的

没装驱动,一进系统就这样

网友:
以前XP时候我核显坏了的情况和你一样~驱动上不去就256色
没16位真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