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3 进系统掉电重启黑屏

楼主(2020-03-11):
同行机器 说更换硬盘后做不进去系统      联想一体机机器型号B31r3   进PE没问题 也不黑屏 也不重启 只要进系统  一进到W7图标就掉电重启

  开始以为风扇脏了 清灰 装机 不行 看论坛说 南桥桥虚汗 反正也没事 加焊下吧还是不行 加焊北桥不行 加焊显卡还是不行 没思路啊!!脑袋都大了!! 继续逛论坛 有个同伴说 刷BIOS 好下载 刷BIOS 结果不亮机了 又下了几个 还是不行 难道BIOS让我搞坏了 换吧 找了半天没有这个25L2006E的BIOS 没办法 在台式主板上找了个1M的BIOS刷上 好了亮了 悲剧的是 机器亮了 还是不能进系统跟之前一样进到W7就重启了 此时已经完全没思路了
  抽根香烟想想 突然想到会不会是SATA数据线有问题 说干就干 大家都知道一体机的数据线跟电源线都是一体的 换就要连电源线一起换掉。 换掉线测试 竟然好了!!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不要走弯路..

网友:
一体数据线导致掉电重启新故障思路

网友: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网友:
我遇见过清华同方一体机数据线问题,经常用的好好的就莫名其妙蓝屏

网友:
我的天 高手

网友:
不瞒你说,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一体机数据线导致掉电重启新故障

网友A:
话说你这个BIOS芯片是嫌板子上太挤了吧,站出来凉快一会

网友:
如果我是你肯定换块硬盘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那肯定是测一下sata借口到南南桥的阻值,如果一切正常,那就开机测硬盘接口电压!不要轻易开主板开刀!开刀后的主板就破处了,给人感觉部不安逸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联想一体机!不定时蓝屏!一样的数据线,换了就OK了!

网友:
以前我有幾如dell 2230機子就是一入Windows就掉電,結果後來也沒有修好。

网友:
请问没事加焊各种桥对主板稳定性好吗?

网友:
楼主,主板要被你拆了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这个BIOS芯片是嫌板子上太挤了吧,站出来凉快一会

没贴片的BIOS了  只找到了个这东西  反正能用

网友:
上来就动刀子,要先冷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