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改集显问题,欢迎大家讨论4代5代机器改集显方法

楼主(2020-03-11):
THINKPAD E450 i3-4代 单U的板子,带一个AMD的显卡,由于显卡供电烧坏,导致显卡也烧了,应该不少人遇到过吧
就这个PU12这个地方烧毁。

换显卡费劲-带黑胶么,想着直接把独显去掉,应为实际上这个垃圾独显的性能也就那么回事吧。以后用起来也更稳定些。

开始查图
1 把关于显卡的供电全部拆除

2 接着找到图纸 看了下,还需改下这个几个电阻

3 那么问题来了,电阻主板上没有标号啊?哪位知道电阻在那说下或者给个点位图(论坛上没有点位哦,鑫制造也没有)。

现在的状态是 不上内存不掉电,装内存可以开机但是感觉马上亮了就掉电,和之前的故障一样,是CPU 坏了还是没改电阻位置的问题。哪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把BIos里面的独显程序模块删了!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这机器以前改过 但是具体怎么改忘记了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刷个集显的bios试试看

网友:
坐等有结果! 正好手上有一台显卡供电烧了的。。

网友:
独立改集成的是相对麻烦的,还不如换块主板了

网友A:
E450只需要把显卡和显存取掉就可以  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50只需要把显卡和显存取掉就可以  不用改

好的 我试试。谢谢

网友:
E450不需要改,直接拆掉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图纸上显示UMA只是因为不安装独显的时候需要安装那些零件,这个主板安装过独显,不需要改,英特尔都用集显显示

网友(2020-04-27):
独显电源断掉

网友:
干掉显卡 改成功没

网友:
兄弟 E450 改集显成功了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供电短路,拆掉,独显供电,会掉电

网友(2020-05-29):
这款改不了  连集显供电的元件都没装

网友:
你这还好至少有方向,我这片上不上内存都掉电,难搞0

网友:
直接去掉独显的耦合电容试试

网友:
一般都直接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