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1):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能进到系统听到短信声音,屏幕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一切正常,连接电脑也有反应如图:

  屏幕不显示如图:

  拆下主板测量显示工作需要的基本条件,侧量到显示触摸座子(J4502)第7脚PP_1V8显示屏供电,阻值为无穷大,故障问题找到,该供电由PP1v8经电感FL3906转换改名pp1v8_LCM_CONN而来,  去测量电感一端阻值,另端无值,判断FL3906损坏。

  飞线直连,故障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2020-05-15):
邓老师,我想咨询小7不显示,座子5.7v没有,周边组值也正常,请问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