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U了

楼主(2020-03-11):
技嘉GA-MA770T-UD3P主板插上CPU供电,CPU供电处有哒哒声异响,没有内存供电,没有CPU供电,没有VTT供电,没有桥供电。不插CPU供电,只有内存供电有1.5V,没有CPU供电,没有VTT供电,没有桥供电。
现在查到CPU供电上,下管都没有穿,但是上电测,上管的G极和S极都是2V左右。查PMW 的24脚EN开启没有电压,查到PMW 周围没有接地的电容,电容两边都有2V左右的电压,求大神帮忙

网友:
电容两边都有2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是的,怪问题

网友:
上管的电压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
下管没有电压

网友:
换板算了吧

网友:
昨天修 一个MS 770的主板,我都烧了2块CPU了,悲催

网友:
现在的机子开始烧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