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档代码62

楼主(2020-03-11):
今天(2020/3/11),修到一块华硕的H61M-K 1.02版本,插上诊断卡,跑码62就不走了。CPU、内存、BIOS。都搞过,没好。那只能求救迅维了,没有人修过档62的问题,不过我看到一个求救贴,大致是插上诊断卡从10跑62,又从62跑10循环(有错误,请谅解)。然后看评论。结果被我发现这两句话。
看到后,脑子一闪。想到V星不过ps2卡99(记性没那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就想到会不会和V星类似的故障。然后我按照修V星卡99不跑的方法修,果然当我测量到O MS CLK时发现0V,从料板找了一对排阻,换后1V多。看了连线点,一个IO、一个六角芯片。把六角芯片拆掉。不行。就把IO换掉(NCT5535D-2),找了半天发现没有,看论坛有个人代换过没成功。我就想我就试试,看那个O MS CLK,能不能到5V。用NCT5535D代换一下。结果亮机了。没有掉电,就是我进PE时,不能用传统BIOS进,用UEFI可以,进去后PS2不能用。USB可以。可能还是代换不是完全代换,还是有些功能不能用。没办法只能凑合。

本来想放弃的,多亏那个论坛的老哥的评论,提醒了我一下。测试半天暂无问题(挂在pe下测试)。

网友:
有时候就差提醒 一点就通也是个老师傅

网友:
好家伙来的迟了点,前几天刚刚有片b75m-a的卡62不过,咸鱼75出掉了。可惜了,这个io好像4块钱把

网友:
O MS CLK到底什么鬼写写清楚再到图上标注。这样的胡话帖以后不要发来,读起来累

网友A:
O MS CLK是一个信号?是一个芯片?是芯片的丝印标记?还是芯片一个引脚名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 MS CLK是一个信号?是一个芯片?是芯片的丝印标记?还是芯片一个引脚名称?

O MS你可以不认识,但是CLK你不认识他是什么吗!你还是把一些基本的英文记记,换个马甲你都不认识了。修机器很痛苦滴!

网友:
给力,PS 不能用,挡代码了   ,这种没修过     一般都亮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 MS你可以不认识,但是CLK你不认识他是什么吗!你还是把一些基本的英文记记,换个马甲你都不认识了。修机器很痛苦滴!

7楼8楼就是个菜鸟。自己没基础看不懂还到处喷。像谁欠他似的。论坛应该封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8楼就是个菜鸟。自己没基础看不懂还到处喷。像谁欠他似的。论坛应该封了他。

懂了个O MS CLK就NB了?

网友:
搞好了就行,举一反三,不错。

网友:
没有遇到过62,但是遇到过跑63的。63的至今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