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不开机

楼主(2020-03-11):
充电小绿灯亮不开机 有待机3v 和3.42V开机点也有3v 无待机5v  电池也不充电这个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A:
这么老的本子了  这台开关跟键盘连着的  开关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本子了  这台开关跟键盘连着的  开关爱坏

去掉电池不是可以自动开机吗  按开关电压也会跳变的

网友:
这机器容易花屏

网友:
这个机子电池没电或者不插电池是不也会不开机

网友B:
楼主说的好笼统啊,不好分析,估计是没接电池  不开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好笼统啊,不好分析,估计是没接电池  不开机吧

刚出去吃法插着电池  电源回来发现上电掉电 电池电压也跟着跳

网友:
还是具体的查下吧 通病不适用你的这个机器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出在电路问题 只能找图纸好好分析电路了 按时序来维修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检测有问题?

网友:
别想着通病,看图子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周围元器件有没有问题,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是显卡

网友:
最近好吗  问题解决了  就是换了块电池就好了 听别人说不要电池可以开折腾了好久  后来吃饭去了插着电 回来发现反复重启 电池电压也跳 就发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