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改装一套压屏工艺,有图有真相,10多分钟爆屏修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楼主(2020-03-11):
自创改装一套压屏工艺,10多分钟爆屏修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有图有真相,免拆机,不拆后盖一颗螺丝,对手机内部保持原装不动,不影响内部保修。目前世界最先进技术工艺,只有最好没有更好。求版主精华帖,绝对原创,独一无二。

网友:
手工牛的很啊

网友:
电池放真空机里没关系吗?

网友A:
这个方法只能适合部分机型!不全面!因为真空高压会导致部分摄像头内部镜片破裂导致拍照花!亲自体验过!

网友:
我的压屏机是改装过的,独一无二,手机是不需要放压屏仓里的,不知道改装可以申请专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只能适合部分机型!不全面!因为真空高压会导致部分摄像头内部镜片破裂导致拍照花!亲自体验过!

只放屏进仓里,手机是在外面的

网友B:
楼主可能技术很好,但是你这更像是来打广告,贴子里什么也学不到,加精我觉得就更谈不上了,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这速度,这手艺,膜拜啊,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C:
楼主,应该介绍一下步骤就更好了

网友D:
lcd屏,用激光,不进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屏,用激光,不进灰吗

不会进灰的,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激光功率要掌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技术很好,但是你这更像是来打广告,贴子里什么也学不到,加精我觉得就更谈不上了,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技术创新是独一无二的,去广告可以加精吗,你看过更先进的工艺和高效的效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介绍一下步骤就更好了

技术级别高一点点以上图片应该是看的懂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个信号怎么会影响到进系统跳电?改行做压屏机

网友E:
激光如何修复爆裂的屏没讲清,想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激光如何修复爆裂的屏没讲清,想了解。

激光是拆屏,看来你是个小白。

网友:
给力
听说防城的赖老板是你叔叔?

网友:
这个牛逼,但是新手很容易失误啊

网友F:
只是广告    在中国广告99%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广告    在中国广告99%是假的

你做不到的事情,并不代表我做不到,本来压屏就20-30分钟的事情,免拆怎么做不到。

网友:
激光打边,高速拆屏,排线长度3-4公分的屏幕,可以直接分离,分离除胶,贴盖板干胶,翻排线,手工盖板直接对位,再放进自己改装的贴合一体机。有图有真相,有一些没有能力的键盘侠,技术不行,看到别人的创新,只会胡说八道。

网友G:
是个人才,问题在于机体在外面的位置不好整,还有就是有些排线很短的就没的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个人才,问题在于机体在外面的位置不好整,还有就是有些排线很短的就没的搞

自己改装,切割机器。如果有可能采用不锈钢钢板,硬度够,安全的情况,密封圈缩小边距缩小可以做到1.5公分的排线长度免拆更换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改装,切割机器。如果有可能采用不锈钢钢板,硬度够,安全的情况,密封圈缩小边距缩小可以做到1.5公 ...

不好弄,首先这个机器的外壳就不好整,不知道内部结构,不好改装,佩服你

网友I:
有触摸的外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触摸的外屏不行,

目前机器支持3-4公分排线长度度才可以免拆,如果自己去车床用不锈钢加工,可以做到支持1.5公分长度排线的屏幕,免拆机修复。

网友:
看明白了。是高手,想法不一样,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触摸的外屏不行,

    精辟

网友J:
换个A59试下咯,不拆后盖主板螺丝能压好?不行的话荣耀10外屏不拆后盖,墙都不扶就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A59试下咯,不拆后盖主板螺丝能压好?不行的话荣耀10外屏不拆后盖,墙都不扶就扶你。

排线长度有3-4公分才可以,除苹果和OLED 屏幕屏外80%是可以免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