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 三灯闪 风扇狂转 掉电

楼主(2020-03-11):
如题:此机子检测 不到独显或独显供电不正常 就会这样,请问那位大神,这个独显有没有方法可屏蔽掉。

网友:
6脚的管有问题

网友:
多谢,我查查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估计跟BIOS 关系不大,因为这机子 原先故障是不触发,修好后,搞了两天机子是正常的, 今天 才出现现在的故障

网友:
                     拆供电不行吗

网友:
单单拆供电 ,我估计不行。

网友:
改温控可以屏蔽独显

网友:
通病来着,找6脚管

网友A:
直接断供电就行

网友:
多谢,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供电就行

这是最后无奈的做法,谢了, 已经弄好了。

网友:
温控怎么改教教

网友:
在哪一个部位,我也有这么开会黑屏,过会掉电

网友:
显卡供电,还有温控,还有bios不对显卡驱动也会装不了

网友:
改个显卡背后的6脚芯片直连不行,就增加个8脚芯片 6脚芯片拆掉即可

网友:
脚的管有问题

网友:
具体怎么弄好的,最好详细说清楚一下,最好有照片等等

网友:
DD_ON信号查一下

网友(2020-05-07):
什么毛病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