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显卡开机没显示

楼主(2020-03-11):
朋友的卡之前有出过代码43,不过拔出来重新拔插就又可以用了,后面换了张显卡放了段时间完全点不亮了诊断卡插上去显示55小键盘灯亮,显卡核心有温度不烫手

网友A:
最起码都能量一下那几个电压,如果不会量,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都能量一下那几个电压,如果不会量,还是送修吧?

量了,都有的!感觉可能是虚焊,可惜没bga

网友:
干核心就完事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卡2A吧

网友B:
卡43是显存问题,不亮跟显存没关系吧?是亮绿灯不显示还是直接不亮?好多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43是显存问题,不亮跟显存没关系吧?是亮绿灯不显示还是直接不亮?好多问题没描述清楚

不亮!直接插板载可以看到43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直接插板载可以看到43代码

好显存吧,现在新卡显存出问题不亮机吗?我那个1050ti是绿灯没画面,摔的显存掉点全拆了补了颗好的还是一样,从植核心也那样,过两天买几个显存全装上试试

给你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D:
这几个供电正常吗

网友:
没有软件,供电正常就上BGA

网友:
下载维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已经确定是核心虚焊了,在想办法收台便宜的BGA

网友E(2021-08-08):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都能量一下那几个电压,如果不会量,还是送修吧?

L16无电压无用下手了,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