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4-3459

楼主(2020-03-11):
昨天接了一台同场的Dell笔记本进系统进pe都很卡,换硬盘内存都不行,同场说有时还会蓝屏,求解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一下啊

网友:
用原装电源适配器,dell不用原装的,自动降性能的。

网友:
cpu频率瞅瞅

网友A:
用原厂适配器试试,HP和DELL不用原厂适配器装系统巨慢,亲身体验过。换适配器不行建议刷下BIOS试试。

网友B:
反应慢应该跟南桥有关系,排除BIOS和原装电器后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应慢应该跟南桥有关系,排除BIOS和原装电器后可以试试

bos换过了,原装电源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就算进pe也很卡呀,硬盘同场刚刚才换上没几天,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厂适配器试试,HP和DELL不用原厂适配器装系统巨慢,亲身体验过。换适配器不行建议刷下BIOS试试。

进pe也很卡

网友:
bi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降频了

网友:
把硬盘去了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没?

网友:
这款放弃吧   都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