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inkpad E535 独立改集成 原创 超达科技

楼主(2020-03-11):
Tinkpad E535 独立改集成 第一步 :拆掉显卡芯片
第二部 :拆掉显卡供电电路上的 IC 芯片 MOS管 电感 、电容显存可以不拆、
备 注 :此机器如果白屏 一般都是Q2101损坏、可以1脚3脚直连 可以解决白屏的问题、这个算是一个通病了 、、、
芯片
显卡
通病

网友:
忘了 bios 直接可以用、不需要改集成的bios 论坛我也找了 没有集成的bios 直接拆掉显卡及周边的芯片即可点亮、以后独立显卡不稳定的问题 可以直接参考一下改成集成的就ok

网友:
需要换这么多件吗

网友:
直接只取掉显卡芯片试过没,应该也行吧

网友:
同学好 凭着多年积累经验 对电路很正确值得学习

网友:
对技术性文章必须支持

网友:
AMD改集显 都是这样 要取上下管 取供电IC

网友:
Q2101是起啥作用的

网友:
可以 很厉害了 经验下次可以对着你这个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