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找外驱动板BIOS

楼主(2020-03-11):
一块JY96E驱动板, 由于按键失灵,亮度只能调暗,无法调亮,于是就想到万一调到最暗会不会可以再调亮,结果调到最暗以后,无法显示,结果现在开机看不到显示了,有兄弟知道如何调亮或是去掉设置信息回到默认状态不?或者刷BIOS行不?

网友:
上两张这驱动板的图片,麻烦有大神识别一下。

网友:
看MCU右边有一个8脚芯片,应当是BIOS芯片吧

网友A:
啥按键啊,换一个不行?不比折腾bios简单?

网友B:
这个跟电脑bios两码事  不好搞了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连接的按键板,数据恢复不了,看按键板灯是点亮了的,但屏幕太暗完全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电脑bios两码事  不好搞了

不是电脑主板bios,是驱动板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按键啊,换一个不行?不比折腾bios简单?

现在已经黑了,换按键板也不管用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支个招啊,没办法用显示器了,再买个驱动板又不甘心呢

网友:
我有刷主板bios的土豪金编程器和8针夹子,但没bios文件,没法刷

网友:
网上到处都有烧录液晶驱动板BIOS的文章,但都是很老的型号

网友(2020-07-19):
JY96E_1P2H1D_LWS_R20.3

RTD_EXT_SPI #ISP_20200719_174925.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