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显卡保险丝

楼主(2020-03-11):
大神看一下这两个显卡12付供电保险是多大的,同款找不到啊。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找一样的吧,实在不行用锡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找一样的吧,实在不行用锡链接

直连mos管烧了会很严重,直接就把pcb烧坏

网友:
10A的保险,电流大于显卡工作电流即可

网友:
动不动就10A,反正习惯了

网友:
直接一根细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