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用万用表开机

楼主(2020-03-11):
各位师傅大家好!视频上看了一些高人修机!用万用表就能开机!很是神奇 求科普!求扫盲!

网友A: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戳开关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戳开关脚

谢谢师傅

网友:
这个确实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

入门菜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戳开关脚

档位。。。。。。。。。。。。

网友D:
一般开机键上是3V 触发就是拉低3V 所以不管是用表笔 、镊子等 操作正确都能开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档位。。。。。。。。。。。。

呀 平头哥!是二极管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开机键上是3V 触发就是拉低3V 所以不管是用表笔 、镊子等 操作正确都能开机 。

您说的拉低 就是短路的意思吧?

网友:
万用表开机有啥稀奇的?我还能用意念去开机呢,板子插可调电源马上就开机了

网友E:
这个也来发帖,,大神。。。

网友:
一个镊子都可以开机

网友: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滑翔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来发帖,,大神。。。

你天生就会!你才是大神!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