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2015款MACBOOK如何开机?

楼主(2020-03-11):
新人,求助高手:
手上有个A1534 2015款MACBOOK,主板上的排线端子被搞坏了,换了新的,怎么都焊接不好,想不通过键盘开机,可以不?

网友:
温度没有感觉到位!建议用低温锡,这个要多练习才行!

网友:
看我发的图

网友:
看图纸找开关位置,短接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电池能通电不

网友A:
是这个点和GND 短接吗? 本人小白,不懂,学习中....

网友B:
不焊接这个触摸板和键盘能用吗? 接口焊别用风枪  新的接口有烙铁 一个点一个点的焊 不要拖 一拖就散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点和GND 短接吗?本人小白,不懂,学习中....

是的,短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接电池一插上电就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焊接这个触摸板和键盘能用吗? 接口焊别用风枪  新的接口有烙铁 一个点一个点的焊 不要拖 一拖就散架

太小了,没有那么小的头子

网友:
用烙铁感觉好一些  风枪低温锡  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