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GTX750显卡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0-03-11):
一个主机开机不显示,配置是i7级 显卡打的华硕的标

拆下来通电测量  5v 12V正常

核心0.3v 显存电压无

电源管理芯片up1068Tk,48脚的。边上有个S74芯片

拿灯照了下,发现up1068Tk一边引脚都是灰,看不到引脚了,想着先清下灰再测量S74的5脚输出电压。没想到清完灰测量S74的5脚电压0.97    4脚电压0.97  再测核心0.97   真的是捡钱了。保险起见把两个芯片加焊了下

网友A:
楼主维修中知道找芯片数据资料了维修值得学习了

网友B:
确实要加焊一下。

第一次听说华硕显卡是不知名显卡哈哈,华硕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中知道找芯片数据资料了维修值得学习了

正面照没发上来,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加焊一下。
第一次听说华硕显卡是不知名显卡哈哈,华硕哭晕在厕所。

黄伟达的显卡啊

网友:
原来是传说中核弹,我也有一块。

网友:
华硕太失败了。

网友:
假卡吧,gts450?
鲁大师能跑2w分吗?

网友:
应该是假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