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THINK E431 BIOS 掉电内存报警

楼主(2020-03-11):
完美解决E431 跑到0.75-0.95掉电和内存报警。两个bios块,大部分掉电刷U6就能解决,不行就一起都刷了

网友:
插个眼下次遇到就可以修了

网友A:
掉电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不一定是内存问题吧?

不是内存问题。是BISO的事,但是不插内存就不掉

网友(2022-06-01):
插眼 马上就用到维修了

网友:
用到直接下载了:daxiao:

网友(2024-07-03):
这个刷怎么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