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alc887直接代换alc662

楼主(2020-03-11):
声卡芯片alc887直接代换alc662,

网友:
降级了啊,音质差好多啊

网友:
一般人也不会注意音质问题

网友:
料板拆修的很多,一般只用原型号代换,因为有得不一样,换不了,662很多。887新板也多。免得多此一举,又不是罕见芯片,哈哈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alc887声音好一点吧

网友:
是不是哪里不一样,找图对比一下

网友(2020-07-09):
刚一个662炸了,换了一个,没用,再换一个,出声音了。但是声卡非常烫。
算了,换个887上去,一切都OK了,声音也有了,温度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