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8用一两个小时掉电!

楼主(2020-03-11):
温控查了没问题,还有什么原因呢?bios还没有刷

网友:
先干bios 还修到过一个神州转速不够报警掉电

网友:
先干bios 还修到过一个神州转速不够报警掉电11

网友:
bios刷了试试吗?不麻烦

网友A:
BIOS可能性比较小吧

网友B:
先查查电压有何异常,BIOS在线升级就可以了,升级了之后都是最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电压有何异常,BIOS在线升级就可以了,升级了之后都是最新版的

bios刷了原厂还是掉  真想不出了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电压有何异常,BIOS在线升级就可以了,升级了之后都是最新版的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先量电压后刷BISO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能性比较小吧

刷了也不行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干一下cpu

网友:
楼主,就等待你揭晓谜底了

网友:
建议望闻问切
观察电容电阻有   端头不良之类的软故障

网友:
掉电遇到过BIOS有问题的,你这个定时的,先刷

网友C:
看看什么情况下会掉,是待机放在哪里不动掉电还是休眠之后掉电,还是运行大程序之后掉电,或者是玩游戏 之后掉电,先确定掉电的方式,才好针对性的去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什么情况下会掉,是待机放在哪里不动掉电还是休眠之后掉电,还是运行大程序之后掉电,或者是玩游戏 之 ...

进bios掉电,放电视掉电,在桌面上不动也掉    ,各种掉

网友:
电压稳定不

网友:
是否有电容电阻等老化受热后数值改变了。

网友:
看看3 5v滤波电容

网友:
把内存槽傍边的两颗电容用330或470换了。是我的话,把板上所有电解电容都用坦电容换。

网友:
先干bios ,在看看供电滤波电容,检测CPU,显卡,桥的温度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