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飞线怎么飞

楼主(2020-03-11):
这是个存储器也叫字库手机的,88脚的,不是emmc,帮我看看飞线到tf卡是接那几根线
这个图就是引脚定义图,是接那8个点

网友:
还有个注释图,没有这种主控板,主要是看里面的资料

网友:
我已经翻译出来了,我就想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规格书,你们看看

网友:
数据无价,仅供参考,坏了别怨我
像是EMCP的,集成闪存和运存
试试emmc的接法,注意电压

网友A:
两种是不一样得,麻烦

网友:
这种已经很高深了,我们新手根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是不一样得,麻烦

emcp就是集成了运存的emmc吧

网友B:
淘宝有这种U盘板,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看得我眼睛疼,密集恐惧症差点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这种U盘板,不知道能不能用

没有这种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