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760花屏型号不对维修

楼主(2020-03-11):
事情是这样的,某平台高价收来一块耕升gtx760显卡,卖家描述他也是收的别人的,故障是:上机可以点亮不花不死装不上驱动,具体怎么装不上卖家描述不清。后来发现是个奸商骗子问他有没有修过他说没修过,几天快递,显卡到手,万用表量各测试点无明显短路。上机插电开机,屏幕花的。断电拆卡一看核心被干过了一大片焊油。
花屏先拿软件测发现d通道高位报错,感觉有戏。风枪上去干它,换完显存发现还是花不过花的形状不一样的,我怀疑换的显存不行,接着又从料板拆一颗换上。开机不花了,进系统花屏有色块。各种郁闷心想是不是还是显存有问题?mats测试显存通过应该不是显存问题,害怕软件测不准我又从料板抠了一个一样的显存换上发现问题没变来来回回折腾了6次,最后还是没搞定
偶然翻pcb突然看到有掉件,掉了三个电容一个电阻,电容先补上,补完电容我想到了论坛里有人发过掉电阻导致显卡型号识别不对的,看他补了一颗5k电阻上去好了,我试试我这个会不会好。焊上5k电阻。开机进系统,悲剧了,花的更厉害了重影加横条,好在能看到显卡型号,鲁大师一检测,由原来识别gtx680变成了gtx675mx,心想有戏,mats再测显存,发现还是pass看来不是现存问题了。那问题就只剩一个了电阻不对,挨个试吧 0k  1k  10k  100k  没用,要么是型号是675mx要么是680
手头没有相同牌子的卡有张技嘉760瞎猫碰死耗子找找线路板看看吧,打眼一看我去,两个地方的电路居然一样.
风枪相同位置拆下来装到耕升760上再次开机更新配置系统识别gtx760,鲁大师跑分温度都正常了问题解决
电阻补的是43k的另一个相邻电阻45k遇到同样问题就不用再到处找阻值了
总结:显存d通道高位坏,电阻掉了导致识别不正确花屏期间花屏是可以装驱动的,有时候装上开机掉,有时候装上驱动未响应卡机

耕升760 赵云版 2g.rom

165.5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修好备份

网友:
疫情期间闲得慌吧,修显卡都那么带劲

网友A:
这卡价值不大了,如此狠劲是为提升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价值不大了,如此狠劲是为提升技术

我不是职业维修的,没事了才搞,不靠它吃饭

网友B:
显卡现在修好了吧

网友:
重要的是爱好学习,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其实大可不必那么麻烦。B通道的掉件可以和D通道的对比。或者和F对比!!!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不错,有耐心

网友C:
晕!图中所指的是电阻吗?有大神帮我科普下吗?电阻是C标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图中所指的是电阻吗?有大神帮我科普下吗?电阻是C标识的?

那是左上一排电容的标识。电阻是r712和r7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图中所指的是电阻吗?有大神帮我科普下吗?电阻是C标识的?

不对,电容标识的是上面的电容

网友D:
求助各位大佬,显卡开机无显示,把显卡当副卡装在机器上可以识别和打驱动,gpuz也能正确识别,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现在修好了吧

早就修好卖出去了

只要找到问题原因,修好不会返修的

网友E:
羡慕楼主不是专业修理的还爱好维修。我这样的是怎么也修不好学不会,不爱好还要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羡慕楼主不是专业修理的还爱好维修。我这样的是怎么也修不好学不会,不爱好还要干

你多看看显卡的电路图就知道了没啥好修的,看点位图更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多看看显卡的电路图就知道了没啥好修的,看点位图更明显

谢谢指点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链接bios的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链接bios的电阻

不是,如果接BIOS,显卡不会亮机因为定位不了参数,主板会报警

网友:
啊还是你比较牛逼

网友:
真是修卡高手,厉害ttwraadds

网友:
楼主牛啊,这都能修好啊。。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助各位大佬,显卡开机无显示,把显卡当副卡装在机器上可以识别和打驱动,gpuz也能正确识别,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现象

查pcie金手指接口的电容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