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开启集显花屏

楼主(2020-03-11):
华硕FX53V开启集显就花屏,卡顿,很慢,不断的黑屏闪屏,集显禁用了就不会花屏了,但是独立显卡也用不了,bios刷了一样,系统也装过了,驱动也换过,但是官网也没有提供该型号机子的集显驱动。机子很新是17年的,i7 7700的u,1050的独显,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华硕的这么新的机子,估计点位都没有,有点难搞

网友:
有南桥干南桥  没有南桥干U  不然呢  ?????????????????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华硕的飞行堡垒,进系统,不操作或者放电视中不定时花屏卡死,把集显禁用就不会出现问题,独显测试没有问题,玩游戏也ok,但是就说不稳定,cpu、显卡都是集成的,做了cpu、做了显卡,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