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60W87Vp-SL ,插电源没有一个灯亮。

楼主(2020-03-11):
插电源没有灯亮,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最初期开机正常,但是偶尔会黑屏,后来就开不了机。

网友:
直接角磨机伺候!

网友:
是不是大短路了

网友A:
怎么现在一下子,这么多小小白发贴,才注册一天?

网友B:
给专业人员修吧,啥条件都没有帮不了你的。或者直接换主板,很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专业人员修吧,啥条件都没有帮不了你的。或者直接换主板,很老的了

这个主板比较稀罕,各种渠道都找了就是没有找到,可能当年买的贵又买的少吧。
手上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专业人员修吧,啥条件都没有帮不了你的。或者直接换主板,很老的了

还有拿到华硕那,也不知道看没有看,一星期就给拿回来了,一句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在一下子,这么多小小白发贴,才注册一天?

这不是万不得已。打扰了。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到什么级别了一台笔记本到手,首先要查待机,供电是否正常。待机,供电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查EC发往南桥大RSMRST#这个信号是否有电呀?如果有电压书名主板待机正常,然后就要看一看南桥的RTC电路是否正常晶振是否工作!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撤开机键的蒸饺有没有3.3V电压。如果有,就拉低一下,看看是否有一个高的跳变信号PWRBNT#到EC到 再到南桥,南桥街道此心好,以后就会发出slp_s3.slp_s4到EC,然后开启后及各种电影,这就是主板一个大概的工作流程。

网友D:
楼主好无情  什么待机电压  开机条件都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无情  什么待机电压  开机条件都不说

哥,我的有这个能耐啊。要不给你邮寄过去你捣鼓捣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无情  什么待机电压  开机条件都不说

什么梗哟,
插电源没有灯亮,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说白来,就跟没有电一个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到什么级别了一台笔记本到手,首先要查待机,供电是否正常。待机,供电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查EC发往南桥大RSMRST#这个信号是否有电呀?如果有电压书名主板待机正常,然后就要看一看南桥的RTC电路是否正常晶振是否工作!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撤开机键的蒸饺有没有3.3V电压。如果有,就拉低一下,看看是否有一个高的跳变信号PWRBNT#到EC到 再到南桥,南桥街道此心好,以后就会发出slp_s3.slp_s4到EC,然后开启后及各种电影,这就是主板一个大概的工作流程。

我只想说你知道的太多了,说的也太多了,离失业更近了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在一下子,这么多小小白发贴,才注册一天?

我也是刚注册2天,来学习嘛,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你知道的太多了,说的也太多了,离失业更近了一步

这点自信都没有,还在维修行业混。再说我早转行了,只是处于爱好,经常逛论坛!就算我分析的太详细,告诉他南桥坏了,那么换南桥也是个技术活!再说现在南北桥集成,品牌众多,那个工程师的思维习惯不一样,设计出来的电路就会不一样,加强技术不断进步,随便哪一块最近主板没有扎实的基础,也够你喝一壶的!做人不能太那个了,再说我失业你也不会给我一碗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