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20-1-16
时间:2020.03.11
主角:Lenovo IdeaPad 100s-11iby
故障:大短路不开机。该机子适配器供电是5v,接可调电源5v大短。
维修过程:接上电源,发现主板u14充电芯片(eta6003)发烫,5v主供电对地为0。换掉后插电待机0.1a,还有短路,发现主供电线路的一个5v稳压二极管击穿,拆掉后不短路。附上芯片引脚定义图:
其实这个管子不装也能用,只不过没有保护作用,为了延长机子的寿命,2pin的5v稳压二极管料板上没找到,在crt接口附近找了一个3pin的5v防静电管,装上凑合用吧。
这个机子必须上电池才能触发!!!!
亮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