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3-11):
客户口述故障:不开机

实测:能开机进系统不显示

维修流程:

1,显示座子打值,33脚阻值只有10,该点为CPU给屏复位信号,通过电感FL5752连CPU。这种阻值只可能CPU内部短路。

2,显示复位短路一般两种方法,一个是对CPU电击,另外一个是借电。本着美观的原则,本次维修采用对CPU电击抢救,抢救失败再借电。

3,拆下CPU,对AL4点进行1.8V电击。

4,运气不错,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5,植锡,装回CPU。

6,装起来,开机,正常。

收工。下班。谢谢观看!

网友:
会不会烧死CPU?

网友A:
在不拆CPU的前提下,测试这几个元件是否短路,不要误杀

网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正常就1.8v不会死
其实可以不用拆u显示座33脚电击
以前碰到过u里焊点变形的u故障
所以有点好奇像看看u,才会拆u电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拆CPU的前提下,测试这几个元件是否短路,不要误杀

这种阻值较低又不是0的基本不灰误杀
比较方便的可以33脚直接电击
加的电压和设计值一致的花也不会电坏

网友B:
有空多练练,其实这些不难
相对来说电脑更难

网友:
电击抢救·············想想都觉得可拍,不过又学到一招

网友:
对的,我都是没拆CPU电击的,还有6代最多,你懂的吧!哈哈

网友C:
这个原理是不是和短路用神器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是不是和短路用神器一样的?

这个原理就很简单了
屏工作前需要复位
屏傻傻的以为复位电压高就已经完成复位
至于这个电压是不是由CPU来的,屏不会去判断
(因为正常情况,这个电压是CPU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就很简单了
屏工作前需要复位
屏傻傻的以为复位电压高就已经完成复位

你说的这个是借电,我是想说1.8V电CPU是不是阻值低,内部有电容什么的漏电,电一下使其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拆CPU的前提下,测试这几个元件是否短路,不要误杀

你的手机像头有水印  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多练练,其实这些不难
相对来说电脑更难

太谦虚了,真是高手,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