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一个小小耳机居然报废一台电脑?

楼主(2020-03-11):
今天电脑插入一个耳机,直接断电黑屏。电源的灯也不亮了。拔掉电源过一会重新通电,有灯,但是一插入电脑,灯立马就灭。拆机也没有发烫的地方,也闻不到烧糊的味道。请大神们看看!

网友: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
主板供电短路或者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A:
找个维修店看一下吧。如果你是搞维修的最少要有电流表,万能表测量一下吧

网友B:
桥挂了,你自己买BGA换吧   还要买示波器等工具

网友C:
看看耳机插孔里的弹片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D:
昨天才修到一台笔记本耳机接口,不知道接了什么,声卡芯片烧,南桥也烧。

网友E:
烧声卡 运气不好南桥挂啦

网友:
万用表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挂了,你自己买BGA换吧   还要买示波器等工具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声卡 运气不好南桥挂啦

希望运气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维修店看一下吧。如果你是搞维修的最少要有电流表,万能表测量一下吧

不是搞维修的,就是单纯想自己动手维修,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耳机插孔里的弹片有没有短路呢

这个短路会导致整个主板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才修到一台笔记本耳机接口,不知道接了什么,声卡芯片烧,南桥也烧。

这样的笔记本维修费用多少啊

网友:
估计是声卡芯片烧了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