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手机无声音无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2):
  【故障机型】:iPhone 8

  【故障现象】:外放无声音,无振动

  客户描述说,机子使用中出现没外放声音跟没有振动,而且伴随着卡顿。

【故障分析】:
  外放无声音,而且振动功能也使用不了,机子还卡顿,一般这种故障都是音频IC芯片出现问题引起的比较多,机子没有摔过,是在使用中出现的这种现象。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测试功能,外放无声音,没有振动,点击铃声时会卡顿,问题出现在音频方面,拆下机子,拿下主板,把音频IC取下,注意,此款机子的板层容易断线造成开机小电流,所以多多注意风速和温度。

  取下音频,测量音频IC焊盘上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装上新的音频IC。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外放声音恢复正常,振动恢复正常,不卡顿了,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音频IC损坏造成的问题。更换音频IC恢复正常。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象是H3K5的,看着都冒冷汗,邓兄

网友:
高手,精华贴,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2020-04-19):
这个音频换了也用不了多久啊,h3k5

网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
想问下比方说我想查个51125的芯片图纸这个系统是不是所有用这个芯片的图都能出来

网友:
过几天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