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6-71-w65s0-d02 触发电流0.35 左右 不掉电

楼主(2020-03-12):
蓝天6-71-w65s0-d02 触发电流0.35 左右 不掉电 除了显卡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CPU供电也有. 就不知道满足什么条件才出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开启没有  查了一下是从显卡发出的!难道显卡坏了? 谁有上电时序发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A:
显卡发出显卡开启?你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发出显卡开启?你确定?

GPIO5_3V3_MAIN_EN   确实是显卡发出  不信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发出显卡开启?你确定?

断开PR528   短接PJ31  显卡供电就出来  但是电流还是0.35左右 不显    显卡发出供电开启信号是1000%的  现在就是显卡不工作

网友:
这个机子先修cpu那边     因为这个机子没独显还是可以亮机只是会报警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