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AAMBAE0不开机

楼主(2020-03-12):
DAG3AAMBAE0二修机,上家刷了BIOS、动了两个电阻,
现在情况是:插可调电源不触发(有时候按一下电源灯闪一下,用原装充电器也一样),插电池开机有反应,CPU显卡内存南桥等所有供电都有,就是不亮屏,换过内存刷过BIOS,还是不行,风扇狂转,昨晚研究了几个小时现在电池没电了,开机没反应了。又要没有图纸和维修指南,各位老哥方向吗。

网友:
学习了不错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20-05-20):
动了那里电阻?我也遇到了被人修过的==

网友(2021-01-12):
我去,我接的一台二修机,被上家动过的位置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A(2021-03-07):
我感觉那里应该是维修站修的,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那里应该是维修站修的,可能是通病

应该是 我手里的板也动过这个地方

网友:
工厂动的,接到一台一样的打胶了

网友(2021-04-21):
楼主 修好了吗? 碰到一模一样的 没图纸 下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