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161301-CN不开机维修【TypeC接口短路】

楼主(2020-03-12):
时间2020年三月初
机器小米13.3寸笔记本 161301-CN
故障不开机,同行描述插电无反应
现象:

测量与维修由于不太清楚芯片与充电器相关原理,也没有图纸或是维修指南,所以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我一般习惯性量电容两端,看到保险旁边的电容,就戳上万用表,于是发现了不正常

这里对地阻止很低,但是后面对地阻止正常于是凭着直觉,直接把19V焊在图中箭头位置,通电开机,果然,意料之中,顺利开机

于是心中大致有底,应该是充电相关模块的问题,拆下刚刚焊上去的先,焊到刚才短路的位置,直接接1V烧鸡,电流3A+,手摸主板,让我又喜又悲,喜的是找到了短路的位置,悲的是这个原件我没有。摸到了TypeC接口异常发烫,于是马上定了接口。芯片到了之后准备换。拆掉接口后阻值上升到KΩ

于是就更确定了故障点没找错,说干就干,焊上新买的接口阻值很大

本以为是没焊好,但是仔细观察发现没啥问题通上电之后一张合影

进系统充电正常

机器修复完成因为论坛有BIOS,就没去备份了

总结:这是第一次修小米笔记本,也是第一次修TypeC接口的笔记本(以前修过一个苹果的,但只是清理水渍),虽然没有图纸,但是不要怕,一般情况问题都不会很大。另外,这种TypeC的接口,不同电脑是不通用的

网友:
TypeC的接口连接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带TYPE-C接口,而且故障率很高的!多数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以后会很很常见

网友:
老通病了,这个小米几年前经常换电源囗

网友:
"这种TypeC的接口,不同电脑是不通用的"
是指针脚定义不一样吗?

网友:
这个很久以前就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type c还是有点难修

网友:
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
定义一样,只是外观不一样,装不上

网友A(2020-11-14):
可以在哪里修啊,

网友(2023-08-10):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

网友:
谢谢分享!111!!!!type口最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