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K212HQL 白屏,有根竖线

楼主(2020-03-12):
这个液晶显示器输出六根,两根接地,两根18v,还有两根不知道什么电压!排线我测了下没有vdd供电!目测电源板和信号板外观良好,有空的大神指点一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学习了 屏有问题

网友:
另外两根线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

网友:
屏供电5Ⅴ必须要正常

网友:
有5V供电,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没有电压

网友:
看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