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刷BIOS亮一下

楼主(2020-03-12):
  之前客户是开一段时间自动关机,测试温度正常就刷了BIOS 。刷完还是一样,然后又试了几次突然就开机不显示了 。又刷回老BIOS可以点亮 ,现在问题是已关机再开又不亮了 刷4m bios又可以亮 但已关机就不行了 求解。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

网友:
这个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你吹一下bios芯片看看吧  或者bios芯片旁边的电阻

网友:
有修好吗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能开一段时间说明和BIOS没关系,神舟的笔记本重点检查六角芝麻管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