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0-03-12):
华硕H61M-E
现在H61的主板虽然比较旧了,但还是经常修到。换块旧板还是要一百多元,现在分享这块华硕故障很经常遇到,今天修了不下二十块华硕H61M-E,批量维修的。大概有十多块板都是不过内存,故障一样,故分享出来让维友来遇到可以直奔主题。故障现象为内 存3.3系统总线供电有跳变。把SQ21换掉,故障就解决。这板送钱的节奏,半小时就能修好20块板,30元/块。如果天天有这板修想穷都难。热心维友不仿给加点分谢谢

发贴一定要把型号图片拍出来,H61型号太多。

网友:
有量修主板都来尽

网友:
楼主技术好,想穷都难啦。

网友:
学习中,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能批量接活看来已经很有名气了。威武啊。

网友:
这样实用的好经验分享,必须点赞支持

网友:
好贴,楼主经验分享光荣,赞赞赞

网友:
工程师好 下次遇到你这主板型号可以参考一下是否通病了

网友:
谢谢分享   顶一个  再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好,想穷都难啦!!!

网友:
图文并茂,多谢分享

网友:
好贴,省眼睛,感谢分享。

网友:
网吧电脑吗?

网友A:
测量SQ21的1-2脚阻值,3-2脚阻值有什么异常?

你修对了,但为什么这样修?新手我依旧不明白。
另外,收费50-60元比较合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SQ21的1-2脚阻值,3-2脚阻值有什么异常?

你修对了,但为什么这样修?新手我依旧不明白。

板子总不值一百了。收高了没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总不值一百了。收高了没人修

测量SQ21的1-2脚阻值,3-2脚阻值有什么异常?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技嘉h61坏的多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点位图是这章板子的吗,怎么位置不对应?

网友:
我修过这板子 一下这个问题 明天又出问题的

网友:
是总线出问题了把

网友:
我一般是二个管子一起换,就是不过内存,管子电压正常,阻值正常,一换就好

网友:
有板修就是学得快些呀,我的H61至今不过代码97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那两个管子量的时候发现不了是坏了,就是不过内存 换了就可以好,,,修过很多了,可能是软击穿

网友(2020-04-27):
有没有碰到条件都正常了 什么都搞完了就是不过内存的?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
太厉害了。。。。
送钱的节奏,想穷都难

网友:
SQ21的2脚是3.3V吗?
另外,拆下的SQ21的2脚-3脚短路吗

网友:
唉 我还卖了几块这个主板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很好的看到,一端有波形,一端却没有。我一般都直连,省的下次再出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多多遇到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