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G 板号DAOZQ9MB6CO REVC触发掉电

楼主(2020-03-12):
客户拿来的一天老式笔记本Acer4738 ZQ9板号DAOZQ9MB6CO REVC,I5 480M AMD6370显卡故障为待机0.011,触发0.026马上掉电,可以重复触发
拆机,发现没有明显的烧伤,短路,腐蚀
测量待机3/5V都已经产生,触发的瞬间不会别拉低,但是二级电压不出
测量发现+15V电压只有3.2V

当时脑子没太多想,直接干RT8206B,换了故障依旧
现在就把两个升压管子换掉,还是触发掉电,但是待机电压下降为0.006继续测量15V电压,第二次测量,发现还是一样的,以为后极拉低了
结果拆掉pr132,发现产生了14V电压,

把PR132装回去,一个一个的断开+15V所连接的电阻,发现电压变成了4V,结果断开所有的,还是只有4V
继续拆点PR132,发现原来测量有14V的电压,现在也只有4V,碰到鬼了
继续测量两个升压管子

明显是第一个管子有问题,正常升压后记14V,不正常升压4V或者8V
我真的无语
继续拆一个换上去,后极正常升压为14V,待机电压下降为0.005V,开机,电压上升为1.7A,开机显示了
修的有点心撒,修的都怀疑碰到鬼了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维修

网友:
工程师好 维修思路锁定目标准确学习了

网友:
目标明确。。修机就简单了。。

网友:
技术好啊!

网友:
我都是把这个15v去掉    飞19v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