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20TG开机电源灯亮,无显示黑屏

楼主(2020-03-12):
小小白请教各位大佬,有台宏基4820TG,2G+2G内存,版号:DAOZQ1MB8FO REV:F,之前还正常使用,再开机黑屏,无显示,电源灯亮,插1根内存时,电源灯亮十几秒后掉电灭掉,然后又亮起,十几秒后又掉电,如此循环,插2根内存时,电源灯亮,半分多钟后风扇全速运转,不掉电也没显示。

求教各位大佬,这是哪里的问题,怎么下手去修?

小小白新手,电路级上没什么经验,虚心请教,请大佬们多点耐心,万分感谢!

网友A:
提供的信息不够,帮不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信息不够,帮不上你

感谢看帖回复!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不要纠结插几个内存的现象  你用一个内存测试就行   不开机的时候看下电流综合分析下

网友:
好的,感谢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纠结插几个内存的现象  你用一个内存测试就行   不开机的时候看下电流综合分析下

感谢版主提示,手头没有电流表

网友C:
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

好的,谢谢!

网友D:
看来显卡已经坏了,改集显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显卡已经坏了,改集显还是很稳定的。

实在不行就改集显

网友:
刷 BIOS  不行 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