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拆EC要多少温度合适?

楼主(2020-03-12):
新手,刚买了台热风枪想拆个EC试下,但不知温度要多少度才合适,向师父们请教了。另外,刷BIOS用什么机器好,是不是一定要拆下来才能刷?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些神器,可以不用拆下来,用一些工具将BIOS芯片和刷BIOS的机器连起来也能刷,他们说这样不伤主板,多次刷都不怕。事实是这样吗?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什么牌子的风枪了, 不要太长时间烘烤 就没事

网友:
BIOS 一般都是烙铁拆  能用烙铁的就用烙铁  风枪修板伤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什么牌子的风枪了, 不要太长时间烘烤 就没事

好的,谢谢师父了

网友B:
300多点   你试试

网友C:
新手,刚买了台热风枪想拆个EC试下,但不知温度要多少度才合适,向师父们请教了。(不同的风枪不同的温度设置,你先找个小芯片用风枪取下试试  原则就是在能取下的前提下时间越短越好 温度越低越好)另外,刷BIOS用什么机器好(编程器 RT809H),是不是一定要拆下来才能刷(不一定)?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些神器,可以不用拆下来,用一些工具将BIOS芯片和刷BIOS的机器连起来也能刷,他们说这样不伤主板,多次刷都不怕。事实是这样吗?(看个人习惯的)      新人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迅维网校也有相关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刚买了台热风枪想拆个EC试下,但不知温度要多少度才合适,向师父们请教了。(不同的风枪不同的温度设置,你先找个小芯片用风枪取下试试  原则就是在能取下的前提下时间越短越好 温度越低越好)另外,刷BIOS用什么机器好(编程器 RT809H),是不是一定要拆下来才能刷(不一定)?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些神器,可以不用拆下来,用一些工具将BIOS芯片和刷BIOS的机器连起来也能刷,他们说这样不伤主板,多次刷都不怕。事实是这样吗?(看个人习惯的)      新人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迅维网校也有相关课程。

谢谢师父的建议,我先动手实践一下找找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多点   你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D:
建議,你先找幾塊板子,先練練手,再實操。這樣會更好。另外論壇有相關教程,你去學習一下,對你有好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議,你先找幾塊板子,先練練手,再實操。這樣會更好。另外論壇有相關教程,你去學習一下,對你有好處

谢谢师父指点。我打算去闲鱼买一些二手板来练练